[求助] vco杂散问题

楼主(2020-12-19):
VCO是否有必要仿杂散?是通过输出频谱看吗?自己尝试放了下,结果如图,根据图片是否可以说杂散抑制为-49dB?(中心频率为6.4GHz,三次谐波处杂散最大)这种VCO的杂散性能算是正常的吗?希望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Hello, Third harmonic rejection of about 49dB is pretty good

but try to simulate the effect of having a very small (100mV peak-to-peakm 50MHz) sinewave imposed on the VDD supply.
Do this simulation and see its effect on your output spectr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lo, Third harmonic rejection of about 49dB is pretty good

but try to simulate the effect of hav ...

thank you! Very good advice.

网友B:
你那个叫harmonic,不叫杂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叫harmonic,不叫杂散吧

VCO的杂散抑制定义不是载波和最大谐波的差值吗?对这些称呼确实不是很明确,麻烦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