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容积分器的加还是减积分的问题

楼主(2020-12-20):
这个是对寄生电容不敏感的开关电容积分器的结构。
有2个问题想问大家,
Q1:就是如果实现Vout上升,首先S1和S3导通,接着S3先断开,S1后端开,然后S2和S4导通,这样采样电容C1的左极板电压由Vin降至0,Vout就会上升Vin*C1/C2的大小
那么如果我想实现Vout下降Vin*C1/C2的大小,我的想法是,首先导通S2和S3,然后S3先断开,S2后端开,然后S1和S4导通,这样对吗?
Q2:还有一个开关时序的问题,这里的S3和S4是做成不交叠的吧,S3是S1的两级反相器延迟,S2和S4时序一样且是S1的反相,对吗?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Martin书中第14章和Allen书中附录E,都是针对开关电容电路的专题章节。

网友:
用Charge transfer的思路,对两种开关timing造成加减效果的理解是一致的:高阻点charge守恒时,输入端电压变化与输出端电压变化关系相反,原因是输入端对C1的charge的变化与输出端对C2 charge的charge变化之和为0。两种开关方式只是将输入电压的变化方向换一下而已。但对于z域,TF在分母上会有一个小的相位差,一般不影响,但是需要注意使用条件,具体见Allen书。

网友(2021-07-14):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Martin书中第14章和Allen书中附录E,都是针对开关电容电路的专题章节。 ...

666,学习了,我这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