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增益的详细推导

楼主(2020-12-20):
求助该电路结构的环路增益应该怎么求解?尤其是M2漏极导M1漏极的电压增益小信号怎么推到出来的?越具体越好

网友A:
在M2栅极断开环路,M2共源极,其增益AV2=gm2*Rout2,Rout2=ro2//Rs//1/gm1,
M1共栅极,其增益AV1=gm1*Rout1,Rout1=ro1//Rd//(1/sCeq),Ceq=C1*C2/(C1+C2),
LG=AV1*AV2*(C1/C1+C2)

网友:
在M2栅极断开环路,M2共源极,其增益AV2=gm2*Rout2,Rout2=ro2//Rs//1/gm1,M1共栅极,其增益AV1=gm1*Rout1,Rout1=ro1//Rd,
LG=AV1*AV2*(C1/C1+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2栅极断开环路,M2共源极,其增益AV2=gm2*Rout2,Rout2=ro2//Rs//1/gm1,
M1共栅极,其增益AV1=gm1*Rout1, ...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这个电路的环路能在M2的漏极断开么?如果可以那么,在M2漏极断开的环路增益应该怎么求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这个电路的环路能在M2的漏极断开么?如果可以那么,在M2漏极 ...

M2栅极阻抗近似无穷大,所以在这儿断开环路比较理想;在M2漏断断开环路,往左看,加上it作为激励,流进M1的电流is1=Rs/(Rs+1/gm1);
Vout=is1*Rd//1/sCeq;
M2漏端电流iF=Vout*C1/(C1+C2)*gm2;
LG=iF/it;

网友B:
求环路增益的话,一般都是在高阻节点断环,加电压源作为输入,断环前相连的另一点作为输出,即求得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栅极阻抗近似无穷大,所以在这儿断开环路比较理想;在M2漏断断开环路,往左看,加上it作为激励,流进M1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但是加上it作为激励后,流进M1的电流is1=it*Rs/(Rs+1/gm)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这为什么不能看成是一个1/gm并联Rs分流的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但是加上it作为激励后,流进M1的电流is1=it*Rs/(Rs+1/gm)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这为 ...

上面is1的式子就是按并联分流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is1的式子就是按并联分流得到的;

好的,谢谢您

网友(2021-07-24):
引用 网友A:
在M2栅极断开环路,M2共源极,其增益AV2=gm2*Rout2,Rout2=ro2//Rs//1/gm1,
M1共栅极,其增益AV1=gm1*Rout1, ...

请教一下,这里M1的内阻应该不是1/gm吧。。1/gm不是二极管连接时mos的内阻吗

网友(2022-08-14):
引用 网友A:
在M2栅极断开环路,M2共源极,其增益AV2=gm2*Rout2,Rout2=ro2//Rs//1/gm1,
M1共栅极,其增益AV1=gm1*Rout1, ...

您好。我请教一个问题。如图是我的环路仿真原理图。
从不同节点断开探针,得到的传输函数不一样,那么得到的极点位置也会有所不同。所以进行环路稳定性仿真,探针是不是不能从VFB处断开,得从OUT处断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环路增益的话,一般都是在高阻节点断环,加电压源作为输入,断环前相连的另一点作为输出,即求得环路增益 ...

请教两个问题(1)为啥要高阻节点断环(2)这个环路增益算开环增益?

网友(2023-01-04):
引用 网友C:
请教两个问题(1)为啥要高阻节点断环(2)这个环路增益算开环增益?

环路增益怎么是开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