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中降低放大器功耗的常用方法

楼主(2020-12-20):
各位老哥们,请问在模拟IC设计中,降低放大器功耗的常用方法有哪些啊?
我目前了解到的有使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和电流复用,请问工作在亚阈值区可行吗?电流不会很小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电流复用是什么意思啊,最好有老哥结合电路图解释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电流复用?还没有见过,主要是用到的运放不care功耗。
输入对管在亚阈区倒是用过,但并不是把电流压的很低,而是管子尺寸W/L比较大,主要是从降低1/f噪声和增益来考虑,用是能用,但是要综合评估运放的带宽,增益,精度能不能符合系统要求。

网友A:
亚阈值区是没问题的
降功耗要考虑其他指标的影响,你这问题太宽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阈值区是没问题的
降功耗要考虑其他指标的影响,你这问题太宽泛了

一般来说对速度要求变大的电路可以通过燃烧给放大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来降低功耗是吗?

网友B:
工作在亚阈值区,管子的电流密度小,如果管子的宽长比同样增大,总的电流也会很大
电流复用,简单来说就是放大器的输入级由NMOS和PMOS组成,电流同时流过NMOS和PMOS,也就是说一份电流提供了两个gm,不过这种电路对输入共模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C:
功耗要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在亚阈值区,管子的电流密度小,如果管子的宽长比同样增大,总的电流也会很大
电流复用,简单来说就是 ...

1.宽长比同样增大电流也会很大,那是不是就不会导致管子的速度降低了?
2.能不能画一张简图示意?
非常非常感谢,望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耗要多低?

放大器+共模反馈等控制在1mW以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对速度要求变大的电路可以通过燃烧给放大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来降低功耗是吗?
...

亚阈值是用在低速低功耗电路的,高速肯定要更多电流的这样vdsat更大。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多看看书呀,概念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阈值是用在低速低功耗电路的,高速肯定要更多电流的这样vdsat更大。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多看看书呀,概 ...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对速度要求 不大的电路,是不是可以通过让放大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来降低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1.宽长比同样增大电流也会很大,那是不是就不会导致管子的速度降低了?
2.能不能画一张简图示意?
非常非 ...

1.对
2.这种东西随便一搜就能找到,比如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787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