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2K低温下CMOS器件参数提取

楼主(2020-12-20):
为了提取模型参数,BSIMProPlus需要CMOS器件低温下的特性曲线,是否只要测量下图中的这些曲线就足够了?因为提参软件自带的data文件中有Ig,Is,Ib,还有在Vbd不同情况下的Id测量,想请问一下这些也需要在低温测试时关注一下嘛?还是说只需第一张图的四类曲线就可以了?麻烦大佬能够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模型能支持到-40℃吧,4.2K是要接近绝对零度么?

楼主:
是的,要求应用在4.2K环境下,测试的时候用液氮罐来提供4.2K的温度,通过测试结果来提取该温度下的参数,然后更新到模型库里面,就可以利用模型库来仿低温下的电路。主要这BSIMProPlus国内用的似乎很少,软件自带的事例数据库中考虑了好多电流,不知道那些电流是要测试还是说实际不测,提参的时候使用默认的,还是说直接按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