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图右侧的曲线是怎么根据左侧的曲线得出来的?求指教

楼主(2020-12-20):
是左侧两条曲线直接相减吗?

网友A:
左图的近似值减掉理想值,即得到右图。可以自己用MATLAB算一遍,画出曲线来就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图的近似值减掉理想值,即得到右图。可以自己用MATLAB算一遍,画出曲线来就很清楚了。 ...

非常感谢 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很实用,谢谢分享。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