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smcn65工艺下蒙特卡洛仿真模型设置

楼主(2020-12-20):
有人了解tsmcn65工艺下跑蒙特卡洛分析的模型需要怎么设置吗,需要同时包含MC模型和TT模型吗?

网友:
不用同时 包含,MC就只选择mc的模型即可。
process based MC仿真就是在tt基础上variation。

-----------------------------------------------------------
具体可邮件我 tony.le@etasolution.com

网友:
跑MC 只需选择mc模型。
process based MC 就是在tt基础上variation.

网友A(2024-09-19):
请问您的库里面有stat模型吗,在做蒙卡时候需要将这一类库加上吗.查到这个库是统计库,说是需要加上做蒙卡,但是我一直报参数错误。

网友B(2025-04-02):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库里面有stat模型吗,在做蒙卡时候需要将这一类库加上吗.查到这个库是统计库,说是需要加上做蒙卡, ...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这个问题是参数重复名名了 好像不需要带这个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参数重复名名了 好像不需要带这个模型

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