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spice如何打印自定义的op的结果

楼主(2020-12-20):
正在设计一个百nA级别的LDO,做op仿真的时候想要打印工作电流但是输入电压源的电流和负载的电流都是mA级别的(虽然好像可以设置有效数字,但感觉还是有点麻烦),而要去加每一个晶体管的电流又太过于麻烦,故而想用print语句去打印输入电流减去负载电流
以为是这样打印的
.print par('i(vin)-i(rl)')
结果打印出来是ac扫描的结果
查了一下手册,发现.print只能打印出ac dc和tran

请问有没有办法在lis文件中打印出op的结果?

网友A:
OP结果无法直接用.print打印; 这种情况一般是跑一个点的DC扫描, 然后打印DC结果, 其值与.OP分析应该一样.

.param my_param = 0
.dc my_param poi 1 0
.print dc ***

网友B:
可以measure print应该是不能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结果无法直接用.print打印; 这种情况一般是跑一个点的DC扫描, 然后打印DC结果, 其值与.OP分析应该一样.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measure print应该是不能计算的

但.meas 也好像只能测量 ac dc 和tran三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