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MFB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12-21):
在foled cascode 电路中,使用CMFB对 cascode电流源进行反馈,我采用的是Nmos输入形式,CMFB反馈在底部nmos的栅极上,CMFB电路采用的是nmos输入,Pmos短接作为负载的差分电路,将PMOS的栅极电压反馈回cascode的Nmos的上,想问一下这样虽然能达到效果,但老师说这样存在问题是什么,以及CMFB的的offset是什么?

网友A:
能画个 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画个 草图吗

图片就是这样,谢谢啦

人在外面,画得有点草率,差不多就是这样,谢谢啦

人在外面,画得有点草率,差不多就是这样,谢谢啦

网友B:
(1) the CMFB resistors must own big resistance. Otherwise, the gain will be low, which will induce input offset.
(2) CMFB DC voltage is about VDD-Vthp, but this signal is connected to bottom NMOS, which has DC voltage about GND+Vthn. The DC level won't be aligned between CMFB circuit and amplifier.

Check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Martin and Johns, Section 6.8, Fig 6.34. That one is bet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就是这样,谢谢啦

你把cmfb电路的上面左边一个pmos管的漏极作为输出,然后去掉二极管连接形式,右边保持不变就行了。

网友C:
对了,两个pmos栅极接一起。接成电流镜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the CMFB resistors must own big resistance. Otherwise, the gain will be low, which will induce i ...

Thanks a lot

网友(2022-07-23):
引用 网友C:
对了,两个pmos栅极接一起。接成电流镜的模式。

这是5管OTA吧,想问一下这样的话CMFB的增益会不会太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