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LL的吞咽分频器的可编程计数器问题

楼主(2020-12-21):
PLL新人,现在要做一个吞咽分频器,请问ps可编程计数器中使用的带置数的D触发器的电路结构是什么样的?可编程计数器又该如何设计?求大佬教教

网友A:
how much frequency of your target?

网友B:
网上搜一下分频器 很多硕博论文都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w much frequency of your target?

要求2GHz的

网友C:
ps counter中的B counter使用减计数的话,置位直接用mux同步置位,在计数到最小时,生成一个置位信号,使mux输出你设定的值,下一个时钟沿将mux的值更新到dff输出端;如果是增计数的话,就需要结合实际的状态机转换,实质也是一样的

网友C:
所以不需要专门做具有置位功能的D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 counter中的B counter使用减计数的话,置位直接用mux同步置位,在计数到最小时,生成一个置位信号,使mu ...

大哥,能画个图形容一下吗

网友(2021-04-25):
楼主有电路了吗

网友:
可以用TSPC架构的DFF也可以用,静态DFF,取决于工作的频率范围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一下分频器 很多硕博论文都有的啊

只有预分频器的电路,没有PS计数器的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C:
所以不需要专门做具有置位功能的DFF

言简意赅、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