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ba模式概念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0-12-21):
看了一些gba的概念介绍文章,对gba的定义大致如下:
"当我们使用GBA分析模式时,工具会保存每个cell的worst和best slew。在计算setup slack时,统一的采用worst的input slew去计算每个cell的output slew。"

看到后有一个疑问,对于一个多输入门来说,每一个input端口都对应不同的计算output slew的查找表,所以一定存在一种情况是某个input端口的transition比另一个更大,但是求出来的output transition反而更小。那么在gba分析模式下,所采用的worst slew是指的是input端还是在output端呢?如果在input端的话就会有gba反而比pba更乐观的情况了吧。

感谢大神解答!

网友A:
output transition是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决定,理论上负载一定的话input transition越大,output transition也越大,为什么会有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put transition是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决定,理论上负载一定的话input transition越大,output ...

但是对于多输入器件来说,每一个input端口都会对应一个output transition的查找表,他们里面的值是不同的,那么肯定存在我说的那种情况。
举个例子,一个NAND门的输入A transition为100ps, 输入B为110ps, load值固定。但是A的查找表求出output transition为50ns, B 求出为40ns。(只要两个查找表不完全相同就一定能找到这种情况)
那在gba模式下,一条经过A的路径,会按output看给出50ns的transition呢,还是从input来看,B的transition为worst case从而给出40ns的output transition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书里说的是output端

正解,看来只merge输出的slew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对于多输入器件来说,每一个input端口都会对应一个output transition的查找表,他们里面的值是不同的 ...

你这个假设一般不成立。 “举个例子,一个NAND门的输入A transition为100ps, 输入B为110ps, load值固定。但是A的查找表求出output transition为50ns, B 求出为40ns。(只要两个查找表不完全相同就一定能找到这种情况)”i
表通常不会i做成上述这样的。
load值固定。
输入A transition为100ps,Z output transition为40ps
输入B transition为110ps,Z output transition为50ps

如果这个NAND门做得很糟糕,输入有极大的不对称,那也不是问题。 GBA的原则就是取最糟糕的场景,50ps,即楼上讲的 slew merging。

PBA 根据具体路径算,去掉 GBA 的过度悲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书里说的是output端

明白了多谢,gba就对应书中worst slew propag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