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过流保护点与环路稳定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0-12-21):
请问各位做过LDO的前辈们,假设我的LDO限流点是400mA,那么我仿环路稳定时,也应该在0~400mA内都要保证相位裕度大于45度,是这样吗?我看好多硕士论文,仿环路稳定性时,都不会仿到过流点。
正确的操作应该是我说的那样吗?

网友:
只需要仿真指标要求范围

网友A:
仿真你这么考虑就行了,正常工作时电流负载情况下环路是否稳定;过流的情况下电路是否稳定。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你这么考虑就行了,正常工作时电流负载情况下环路是否稳定;过流的情况下电路是否稳定。希望对你有帮助 ...

谢谢回复,主要是大电流时候比较难补偿。未过流之前的所有负载电流范围内都应该是稳定的

网友B:
yes, all conditions need to be s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 all conditions need to be stable

Roger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