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cOpt

楼主(2020-12-21):
各位大神有没有出现过时钟path中出现了触发器FF,并且这个FF还不是分频,就是一个ctrl?
这种情况造成了beginpoint的时间特别长。。。。。

网友A:
FF输出如果经过组合逻辑控制时钟,从工具角度,这个FF也成了clock path的一部分。 设计中通常应该避免用组合逻辑控制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输出如果经过组合逻辑控制时钟,从工具角度,这个FF也成了clock path的一部分。 设计中通常应该避免用组 ...

谢谢指导!!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用了组合逻辑控制的话,SDC中应该设哪些约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用了组合逻辑控制的话,SDC中应该设哪些约束呢?

建议用 ICG (integrated clock gating) cell 控制时钟,安全可靠,glitch free。 组合逻辑很难做到所有 PVT 下都能保证 glitch free。
非要用组合逻辑的话,把控制信号设成 false path,CCOPT 里要把产生控制信号的 FF 设成 ignore sink_type (set_ccopt_propertysink_type -pin $FF_CLK_pin ignore),不让工具 balance skew,CTS 后自己手动 balance。非常麻烦,而且依然不能保证所有 PVT 下电路能 glitch fr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 ICG (integrated clock gating) cell 控制时钟,安全可靠,glitch free。 组合逻辑很难做到所有 P ...

明白了,谢谢大牛!!!
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