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route完了之后没有antenna错误 ,到在calibre跑drc的时候有个别antenna错误,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0-12-21):
icc中route完了之后没有antenna错误 ,到在calibre跑drc的时候有个别antenna错误,应该怎么处理 。返回icc处理?怎么处理?用什么命令处理还是在cadence下手动加dio?

网友:
建议到icc里fix,可以通过插buffer,跳层解决

网友:
3楼正解。
个别差异,返回pr工具,手修,加buffer打断长线,或者人为跳线,往最高层跳。尽量去到靠近错误gate的位置去做这些事。
如果是和模拟的接口发生的,看一下版图报错的线可能是累加出来的长线,也就是模拟那边diode没加够,数字这边线特别长,那么可以商量让模拟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