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登录黑色界面问题

楼主(2020-12-21):
centos7.9系统。启动vncserver后,桌面显示为黑色,看不见关机键,打开terminal,看不见菜单栏。。怎么回事呢?有些人的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VNC初始设置的那些文件没设置好。拷贝正常的账户设置文件可能可以解决。如果还不行,直接换掉gnome,用另外的简洁的GUI。

网友:
用户根目录里.vnc/下有一个xstartup,可以修改启动设置

网友:
不要在terminal下用vncserver启动,这样就会是黑色背景
正确做法是在/lib/systemd/system/下生成各个用户配置文件 vncserver@:1.service
再用systemctl start vncserver@:1.service启动vnc server

网友A:
还是centos6.x比较好用,后面的版本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centos6.x比较好用,后面的版本不好

6它不能用yum资源库了

网友:
登录界面选classic那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6它不能用yum资源库了

bfsu的镜像站有centos-vault

网友(2023-03-14):
请问楼主最后是什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