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中双D鉴频鉴相器问题请教

楼主(2020-12-21):
请问下各位,CDR中双D PFD结构,clk_ref和clk_div是D触发器的时钟源,clk_div来自VCO分频,那clk_ref来自哪里了?直接把数据当做时钟输入吗?数据需要做降速处理后当做clk_ref直接打给触发器吗?(一般PFD的框图里面都是把data_in直接传递给PFD)  这里不太明白,麻烦专家们帮忙解释下。

网友A:
clk_ref为参考时钟频率,clk_div为VCO输出频率再分频之后的频率,这两个信号经过PFD比较,出UP/DOWN信号控制CP的充放电,来控制VCO的控制电压,从而控制频率;数据不会降频,直接被VCO输出的clk进行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_ref为参考时钟频率,clk_div为VCO输出频率再分频之后的频率,这两个信号经过PFD比较,出UP/DOWN信号控 ...

vco不是要跟踪data的翻转来捕获内嵌的时钟信息吗?我理解的是data要与vco的分频时钟进行鉴频鉴相,如果“clk_ref为参考时钟频率,clk_div为VCO输出频率再分频之后的频率,这两个信号经过PFD比较”,那岂不是没有跟踪data的内嵌时钟?完全是一个独立的pll

网友(2022-11-30):
问下:参考时钟和分频后的时钟,二者的频率差值有一定范围要求吗?有没有说法说频率差太多,无法鉴相的说法?

网友(2024-05-13):
请问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CDR 有ref clk 和 无ref clk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