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镜像加法器反相器和尺寸问题

楼主(2020-12-21):
数集课本上的一个加法器结构,课本上说镜像加法器巧妙地取消了进位反向门,但是加法器实际输出不应该需要反向吗?
在设计四位加法器的时候,不也需要对产生的进位进行反向再级联到下一级么。
一开始我想的解释是利用加法器取反的性质,在进位链上确实可以减少反相器,但是这不和CMOS互补加法器设计思路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书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书名?谢谢!

周润德翻译的,数字集成电路--电路系统与设计

网友:
“一开始我想的解释是利用加法器取反的性质,在进位链上确实可以减少反相器,但是这不和CMOS互补加法器设计思路是一样的吗”
↑是对的。 进位链是关键路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进位链上的反向器。这个镜像加法器比CMOS互补加法器用的晶体管少(28T -> 2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