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618 + SPECTRE191,不能自动释放空间

楼主(2020-12-22):
刚刚用上Cadence618 + SPECTRE191
总体感觉很不错,仿真速度比原来的提高一倍。
但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仿真完成之后,点Netlist & Run再次仿真,虽然显示Deltet psd data in /xxxxx/psf
并且进入相应目录之后,该文件也确实已变成了新的仿真进程的结果
但是df命令看,硬盘空间并未释放,查找大文件也找不到,不知道空间去哪了。
只有重启才能真正释放空间。
请教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估计有bug,你需要升级一下仿真器版本,看看最新的hotf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bug,你需要升级一下仿真器版本,看看最新的hotfix

就是刚升级版本。原来用的是RHEL5+CADENCE615+MMSIM15
刚升级到现在RHEL6+CAD618+spectre191,碰到这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B:
IC618和spectre191是用的那个hotfix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618和spectre191是用的那个hotfix版本

惭愧,请问怎么查看hotfix版本?
这两个都是本站搜找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惭愧,请问怎么查看hotfix版本?
这两个都是本站搜找到的。

你安装的时候安装包不是有base和hotfix两种吗?如果你只装的base包,那是ic618最初的版本,现在hotfix包都更新好多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安装的时候安装包不是有base和hotfix两种吗?如果你只装的base包,那是ic618最初的版本,现在hotfix包 ...

Cadebce 618是Base版本。SPECTRE191是直接解压的,不是安装版。

[user1@server2 ~]$ virtuoso -version
@(#)$CDS: virtuoso version 6.1.8-64b 10/01/2018 20:02 (ip-172-18-22-57) $
[user1@server2 ~]$ spectre -version
@(#)$CDS: spectre  version 19.1.0 64bit 08/10/2019 01:47 (csvcm36c-5) $
[user1@server2 ~]$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debce 618是Base版本。SPECTRE191是直接解压的,不是安装版。

$ virtuoso -version

用 -W 查看,你可以找找安装版来试试,有时候解压版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W 查看,你可以找找安装版来试试,有时候解压版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

[user1@server2 ~]$ virtuoso -W
sub-version  IC6.1.8-64b.83
[user1@server2 ~]$ spectre -W
sub-version  19.1.0.063
[user1@server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W 查看,你可以找找安装版来试试,有时候解压版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

看样子IC618是标准的Base
Spectre是063版?

[user1@server2 ~]$ virtuoso -W
sub-version  IC6.1.8-64b.83
[user1@server2 ~]$ spectre -W
sub-version  19.1.0.063
[user1@server2 ~]$

网友(2021-10-18):
下载链接能分享一下不? 谢谢 1640534908@qq.com

楼主(2023-06-12):
引用 网友B:
用 -W 查看,你可以找找安装版来试试,有时候解压版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

[user1@server2 ~]$ virtuoso -version
@(#)$CDS: virtuoso version 6.1.8-64b 01/25/2022 19:41 (sjfhw316) $
[user1@server2 ~]$ spectre -version
@(#)$CDS: spectre  version 20.1.0 64bit 09/23/2020 02:52 (csvcm36c-1) $
[user1@server2 ~]$ virtuoso -W
sub-version  IC6.1.8-64b.500.23
[user1@server2 ~]$ spectre -W
sub-version  20.1.0.230

又升级了,现在是IC06.18.230
SPECTRE 201

原来的问题照样存在,而且感觉更严重了。只要waveform打开着,它就不释放空间。

网友(2023-10-19):
请教一下怎么和谐呢?

网友(2024-03-11):
引用 楼主:
$ virtuoso -version
@(#)$CDS: virtuoso version 6.1.8-64b 01/25/2022 19:41 (sjfhw316) $
$ spectre - ...

请问一下楼主哪里来的hotfix,可以分享吗

网友(2025-11-09):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用的是CADENCE618+SPECTRE212,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spectre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