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HB总线 HSIZE与接口位宽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0-12-22):
各位大侠好,小弟是刚入职的新人,正在看AHB总线 spec,现在在做实习项目DMAC设计有一个疑惑一直没搞清楚,就是CPU配置好DMAC寄存器,包括起始地址,目的地址,HBURST类型和HSIZE

问题就出在HSIZE这里,如果我HSIZE设置为byte,但我源端设备接口是16bit,那不是会出现位宽不匹配的问题,因为一次拿了2个字节数据,但addr按HSIZE只累加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HSIZE设置为word,目的地址按+4累加,但我目的设备接口只有16bit,如果是memory的话,假设本次写入地址是0x10,那下次写入地址则是0x14
因为只能接16bit,那么就是0x10,0x11有写入,下次写入地址就为0x14了,那么0x12,0x13就没有写入数据,直接跳到了0x14
0x10   有
0x11   有
0x12
0x13
0x14

HSIZE与接口位宽不匹配是我非常困惑的一点,向大神们咨询下

网友(2021-06-26):
data bus的位宽和hsize不一致时,ahb 的spec里面是有描述的。比如data bus定义为32位宽,hsize设置为2字节的话,传输模式定义为递增的时候,地址应该是每次加2,有效数数据在data bus的高16位或者低16位,有addr的低两位决定。
如果data bus比较窄,比如只有16位宽的话,hsize应该是不能定义为4字节的。

AHB spec里面应该讲的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