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包含DSP48的关键路径优化

楼主(2020-12-22):
请教下大神们,关键路径包含DSP IP核,具体如下图所示

想问下,如果需要加寄存器切断关键路径的话,是不是从这个寄存器之后的所有模块的所有信号都需要调整呢?没什么经验,求多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求助大神

网友A:
请查看DSP48的内部结构,里面有pipeline DFF的。
所有,你写code时,可以在DSP48输入输出处加DFF;在DSP48内部的pre-add/multi之间也可以加DFF。

网友:
建议直接通过vivado的ip配置dsp的工作状态,然后ip配置界面可以看到有几级寄存器,同时注意预加器的位宽不要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DSP48的内部结构,里面有pipeline DFF的。
所有,你写code时,可以在DSP48输入输出处加DFF;在DSP48 ...

哦哦  代码里我是直接用乘法符号的,工具自动调用IP核,所以我是需要恢复成IP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代码里我是直接用乘法符号的,工具自动调用IP核,所以我是需要恢复成IP核吗?
...

写code时候,你 y =a *b;
可以保证a/b是直接DFF的输出不?
y可以直接接入DFF的D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code时候,你 y =a *b;
可以保证a/b是直接DFF的输出不?
y可以直接接入DFF的D端不? ...

哦哦,这一点确实没有仔细考虑,多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