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我的ADC频谱中的谐波分量来自哪里?

楼主(2020-12-22):
我现在用一个sar ADC处理一个1KHz左右的信号,ADC和前端buffer的电源都是有LDO供电(外挂电容1uF和10nF);仿真的时候输入加上1KHz的正弦信号,100KHz采样频率;在蒙特卡洛仿真发现,有些sead的ENOB很差,但是buffer输出(ADC输入)的ENOB没有变差,仍然能在13bits以上,后面我把ADC和buffer的电源换成理想电源不用LDO供电,就没有这些问题了,那问题应该出在电源上。
比如频谱图上能看到MC=2的case里,有fs/2-fn的谐波,但是时许波形图上LDO供电的情况下,并不能看到LDO的输出在MC=2case和别的有什么异常,下面的图中展示出MC=1和MC=2两种情况,上面的正弦波形是ADC输出后用理想DAC转换回来的波形,下面是LDO的输出波形,右面是MC=2的频谱图。大家有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A:
code粘连是很明显SAR算法在某个bit的时候判断错误,导致后续所有bit再也无法恢复到正确的值。这个SAR应该没有加redundancy。

楼主:
大家有没有相关的文章推荐一下?找出这个谐波来自何处?

网友A:
Reference Voltage是从LDO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erence Voltage是从LDO来的么?

是的,reference和电源都是来自于LDO的输出。
这个有关系吗?我看到LDO的输出纹波没有很大

网友B:
(1)源头应该不是是ld纹波.
信号幅度800mVpp,ldo纹波幅度0.2mVpp,而sfdr-40db。
(2)可能是时钟
根据频谱可以推算谐波是fs/2±fin,fs/2正好是时钟频率的一半

大胆猜想是buffer或ADC没抑制共模导致的。
理想电源和实际ldo差异:ldo输出不一样!

另外,这个ldo offset也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源头应该不是是ld纹波.
信号幅度800mVpp,ldo纹波幅度0.2mVpp,而sfdr-40db。
(2)可能是时钟

你是指共模抑制出现了问题?有的MC case LDO输出电压比MC=2 case(图中所示)更低也没有问题。

Buffer出来的频谱我看了,并没有这个谐波,那应该是ADC本身的offset导致的这个问题,时钟是用的理想时钟源加上内部分频电路,应该是稳定的。
想请教一下SAR ADC的共模怎么仿真?

LDO 的输出偏差30mV 是有点大,不过还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reference和电源都是来自于LDO的输出。
这个有关系吗?我看到LDO的输出纹波没有很大

ADC的Reference很重要的,接VDD肯定有点太拖大了。即使LDO很干净,也不能用来做Reference。Reference要直接接到Bandgap上。

网友A:
看瞬态响应的图,相邻sample的code有粘连现象。一个code会持续好几个sample。你确定VDD是理想的情况下,ADC能正常工作?感觉有可能是VDD太低了。VDD高一些的蓝线就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Reference很重要的,接VDD肯定有点太拖大了。即使LDO很干净,也不能用来做Reference。Reference要直 ...

感觉不像是LDO引起的,因为有的MC seed的结果,ADC的sfdr就还不错,然后观察了LDO的电压波形,正常好的结果和差的结果,LDO纹波上没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瞬态响应的图,相邻sample的code有粘连现象。一个code会持续好几个sample。你确定VDD是理想的情况下,ADC ...

code 粘连应该是截图的问题,后面我在贴一个zoom in的图。

VDD在理性的情况下,ADC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这点可以确认,MC仿真的几个seed 没有出现sfdr很差的情况。加上LDO作为电源以后就会出现问题,后面我可以把LDO输出电压调高以后在看一下,是不是和LDO输出电平高低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的Reference很重要的,接VDD肯定有点太拖大了。即使LDO很干净,也不能用来做Reference。Reference要直 ...

嗯嗯,是的,reference噪声很关键。不过这个采样率比较低,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为了简便是可以直接用电源而不是单独做reference buffer。
出问题可能是adc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粘连是很明显SAR算法在某个bit的时候判断错误,导致后续所有bit再也无法恢复到正确的值。这个SAR应该没 ...

ADC加了redundancy,我贴一下放大后的DAC转出来的波形,另外每个code的长度不一样(如你所说的粘连),应该是采样时钟的duty cycle在变化,不过周期是一定的。不过这点提醒了我,也许是和时钟的分频器设计有关,后面我用duty cycle 50%的时钟去run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是的,reference噪声很关键。不过这个采样率比较低,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为了简便是可以直接用电源而 ...

是的,从仿真的结果来看,前级的buffer并没有出现谐波问题,ADC转换完之后才出现谐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粘连是很明显SAR算法在某个bit的时候判断错误,导致后续所有bit再也无法恢复到正确的值。这个SAR应该没 ...

谢谢大家。

后面查到原因是ADC clock的问题,因为TB激励源加的不对,分频器的reset的信号没有reset好,1.5分频某些MC case 会出现错误。谢谢。
另外,现在频谱图看到接近DC附近的杂散很大,这部分应该来自于ADC buffer这里,请问这里如何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粘连是很明显SAR算法在某个bit的时候判断错误,导致后续所有bit再也无法恢复到正确的值。这个SAR应该没 ...

从你说的code异常,往下找找到了问题所在,感谢提供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是的,reference噪声很关键。不过这个采样率比较低,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为了简便是可以直接用电源而 ...

谢谢你的参与,多谢

网友(2022-11-1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后面查到原因是ADC clock的问题,因为TB激励源加的不对,分频器的reset的信号没有reset好,1 ...

请问您说分频器输出有误,是怎样的呢?

网友(2023-02-12):
引用 网友A:
code粘连是很明显SAR算法在某个bit的时候判断错误,导致后续所有bit再也无法恢复到正确的值。这个SAR应该没 ...

请问code粘连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