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如何确定signoff margin中的 local voltage delta (variation)

楼主(2020-12-22):
在TSMC的文档中可以根据local voltage delta/difference来查找derate值。
但是没有说明白这个local voltage delta应该怎么确定。
有高手知道吗?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小心发了两遍。
还望知情人士回复这个帖子把

网友A:
这不就是voltage temp的ocv吗,用工具仿出来结果,参照你上面的查找表确定,V T的ocv即可

楼主:
那里面的delta v应该是local的电压差异,应该怎确定呢?

网友A:
ir drop仿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 drop仿出来呀

ir drop有static IR和dynamic IR
static IR已经包含在global的corner定义中。
Dynamic IR一般有10%.用这个值去查表值必然derate很大。
所以具体用多大的值去查表比较合适呢
请赐教

网友B:
ir drop有static IR和dynamic IR
static IR已经包含在global的corner定义中。
       ------ 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 drop有static IR和dynamic IR
static IR已经包含在global的corner定义中。
       ------ 这个怎么理解 ...

比如我们前端是要求片外signoff到1.0v 的频率是1G。但是考虑各种片外供电电源,package压降以及PDN静态压降。我们实际STA signoff一般会在0.9v signoff到1G.
这里面的PDN压降是表征global voltage variation的sta压降。
但是tsmc提供的表格是表征的local voltage varitaiton的压降。
这个local voltage variation压降很难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 drop有static IR和dynamic IR
static IR已经包含在global的corner定义中。
       ------ 这个怎么理解 ...

我们一般如果片外电压是1.0 v signoff到1G
实际STA 使用0.9v的库signoff到1G.
这个有10%的电压变化就是考虑片外电源的误差,package压降,以及片上的PDN静态压降。
所以这个静态电压降已经包含在global corner里了。继global voltage variation.
tsmc derate 的目的是为了表征local voltage variation对STA影响,
但是local voltage variation很难测量。
所以想问问看怎么去测量。然后根据测量值在查表

网友:
静态压降片内控制在5%以内,STA路径上肯定不会大于该数值,拍脑袋2~3%即可

楼主:
看来大家都是拍脑袋了

网友(2025-01-19):
请问是不是这样的,假如我ir drop跑出来是1%,insts voltage drop为7mv,那么我将7mv对应表中的delta voltage即可查得不同lib cell的voltage && tem derat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voltage temp的ocv吗,用工具仿出来结果,参照你上面的查找表确定,V T的ocv即可 ...

请问是不是这样的,假如我ir drop跑出来是1%,insts voltage drop为7mv,那么我将7mv对应表中的delta voltage即可查得不同lib cell的voltage && tem derate呢。

网友(2025-06-23):
你好  请问一下这个是PDK里面的文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一般如果片外电压是1.0 v signoff到1G
实际STA 使用0.9v的库signoff到1G.
这个有10%的电压变化就是考 ...

请问你们chip跑1.0v为什么不用1.0v的lib而是用0.9v的lib,电压更高cell更快不是会容易出现hold violation吗,这样不会很危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都是拍脑袋了

我之前给tsmc的人发邮件问过,对方回复了我一个比我预期小一些的值,大概就是表格的第三行;依据是这个电压差值是单一timing check path中的电压差,这个值远小于ir drop跑出来的全局压降,不能拿irdrop的结果做参考

网友:
大佬,有完整文档可以分享嘛,感谢感谢,不知道ΔT 是这么确定呢,是就固定的10℃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