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中关键词electrical 和voltage有啥区别呢?

楼主(2020-12-22):
这里面用了voltage, 如果用electrical有啥区别呢?

网友:
voltage是一个信号流的discpline,用voltage定义的变量只有电势这一个唯一的属性,也就是说只能用V()来取节点电压。而用electrical定义的变量是包含电压和电流两种属性的discpline,可以用V()和I()来取节点的电压和电流。简单的说如果你只用节点电压,那么voltage和electrical没差别。如果你还要用电流那么就用electr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