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萌新求CML二分频器的仿真过程

楼主(2020-12-22):
smic0.18工艺下1.8v,2GHz  ,下面电流源的偏置怎么给,电路fso咋仿真求出,管子宽长比和负载电阻咋调,来大佬教教小弟,啥都不会

网友A:
1) to bias the tail current source: make a simple current-mirror with a diode connected device

2) to size the transistors right: the length is minimum and you should consider to divide the supply range across the stacked transistors equally (sweep the W for the transistors vs the operating region)

3) as for the load, choose an R that will give you: a) sufficient headroom for the transistors to work properly, and b) sufficient output swing.

网友:
涨知识了,很实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o bias the tail current source: make a simple current-mirror with a diode connected device

2) t ...

谢谢,那么请问这个cml二分频器的自谐振频率Fso该咋仿真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请问这个cml二分频器的自谐振频率Fso该咋仿真得到?

I'm not sure really, but I hope may someone else help us her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请问这个cml二分频器的自谐振频率Fso该咋仿真得到?

将两个cml串联,即输出输入互相连接,接成正反馈

网友B:
仿时钟幅度为零时的振荡频率

网友C(2021-04-26):
引用 网友B:
仿时钟幅度为零时的振荡频率

您好,请问时钟信号这么给可以吗?以及D和DB断是否不需要给任何输入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时钟信号这么给可以吗?以及D和DB断是否不需要给任何输入呢?谢谢!
...

D和DB应该接相应的第二级latch的Q和QB吧,二分频相当于只有你的CLK和CLK取反是输入,然后第二级latch的Q和QB输出是CLK/2;
时钟信号根据你的测试频率和波形设置就行,跑个trans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波形和频率就行

网友(2021-05-31):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种分频器的设计,请问你有这方面的书籍或资料推荐吗?万分感谢

网友(2022-08-31):
引用 网友A:
1) to bias the tail current source: make a simple current-mirror with a diode connected device

2) t ...

学习一下

网友D(2023-05-31):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请问这个cml二分频器的自谐振频率Fso该咋仿真得到?

请问一下分频器的灵敏度怎样仿真

网友(2023-10-06):
楼主能说一下这个结构怎么仿真吗,

网友(2025-06-20):
引用 网友B:
仿时钟幅度为零时的振荡频率

这个是指设置成2mV这种吗,幅度设置成0,跑trans没有震荡信号呃

网友(2025-11-12):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分频器的灵敏度怎样仿真

请问现在知道如何仿真得到灵敏度曲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