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c clock chain reg block

楼主(2020-12-22):
大佬们,请教个问题:

    在插入occ之后drc,trace scan chain时,trace到clock chain中的几个reg,报S1的violation,看电路相应reg的SI、SE都接0了,有了解的大神解答下么,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具体报错:Chain 1 blocked at DFF gate clock_chain_reg_0 after tracing 0 cells.(S1-1)

网友:
涨知识了,很实用,谢谢分享。

楼主:
把bidi delay设为0,可以跳过S1的violation,但不知道原因为何。坐等大佬来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bidi delay设为0,可以跳过S1的violation,但不知道原因为何。坐等大佬来解答! ...

在gui界面点到S1错误上,点inspect violation看下电路图是怎么分析的吧,一般出现S1就是最基础的扫描链断在某个点上,加入OCC之后出现这个问题一半是因为OCC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ui界面点到S1错误上,点inspect violation看下电路图是怎么分析的吧,一般出现S1就是最基础的扫描链断 ...

我是参照user guid给的脚本设的,反复检查,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需要额外加的设置

网友:
occ 的这种S1问题很头疼,只能靠猜和试 。已经碰到过几次了。

网友(2021-07-27):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ATPG的S1 DRC?还是DFT insert的S1 DRC?
我之前遇到ATPG S1 DRC,在test setup的时候,不要将SCan reset拉低,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23-09-01):
引用 楼主:
把bidi delay设为0,可以跳过S1的violation,但不知道原因为何。坐等大佬来解答! ...

请问怎样吧 bidi delay 设为0,使用什么命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PG的S1 DRC?还是DFT insert的S1 DRC?
我之前遇到ATPG S1 DRC,在test setup的时候,不要将SCan reset拉 ...

还有这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