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用差分转单端电路推荐

楼主(2020-12-22):
要高线性度,保证BW》100MHz,输入阻抗大于10k//10p。
1.仪器仪表放大器:要采用两个OP,面积巨大,为了带宽需求,功耗可能也会很大,被毙了,要我找其他方案;
2.常规下图结构:要高带宽,输入阻抗就不会太大,下图结构可以满足吗?
  假设没有输入的那个电容,直接看到两个10k电阻,再设运放本身带宽在100MHz以上(gain=1),那是不是意味着
只要下图输出节点7处,看到的对地电容Cp和20K欧姆电阻构成的零点在f>100MHz(w=2pi*f)以上就可以了呢?

假设OP用了miler补偿,点7处可以看到它的一端,那7看到的miler电容大小怎么算呢?假设为ahuajia补偿方式,600fF一边;首先是不是认为电容另一端为小信号地呢;其次,因为输出是反相端过来的,那只算PMOS那边的就可以了呢?

网友:
涨知识了,很实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