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锁存器(前置放大器+锁存器)

楼主(2020-12-22):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两种结构的动态锁存比较器有什么区别嘛,或者说有什么优缺点嘛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指教

网友:
涨知识了,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A:
第一种有靜态电流,kickback噪声小
第二种无靜态电流,kickback噪声大

网友B:
1F  正解, depend on circuit requ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有靜态电流,kickback噪声小
第二种无靜态电流,kickback噪声大

额,大哥能再解释一下嘛,反冲噪声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F  正解, depend on circuit request

大哥能帮忙解释一下嘛,没咋懂,什么静态电流和反冲噪声

网友:
ISS就是恒定的静态电流。

clk变化的时候,会通过M4,M5的Cgd向输入注入电荷,形成kickback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