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reate slot 的问题

楼主(2020-12-22):
create slot 的问题

怎么操作不会,求大神!!!

怎么操作不会,求大神!!!

网友:
what is your question?

楼主:
这个功能不会用,请教!!

网友:
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选择它默认的y0 drawing  ,填好要切的大小,然后点击apply,再选择要slot 的层

网友A:
如图1在“create”里找到“slot...”,然后按F3进行设置,如图2,切的slot长宽以及距离自己按照工艺要求进行设置,做的图比较简单,看不懂的话自己多尝试两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1在“create”里找到“slot...”,然后按F3进行设置,如图2,切的slot长宽以及距离自己按照工艺要求进 ...

感谢您,我已经会了,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A:
如图1在“create”里找到“slot...”,然后按F3进行设置,如图2,切的slot长宽以及距离自己按照工艺要求进 ...

讲的好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