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50-Gbaud PAM4-driver的过冲问题

楼主(2020-12-22):
    我最近在做一个50-Gbaud(100 Gbps) PAM4-driver,输入两路NRZ,合成输出一路PAM4。但是输出端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电荷注入的现象,姑且称为过冲问题。如下图,有80mV的过冲,另外我是在ADS里面仿真的。

      尝试了调节均衡电感,路径上的电容,能减少过冲问题,但是PAM4的中间电平档位又不一样了,如下图。。。。

     之后我在拉扎维里面找到了三种解决电荷注入的方法,但是试了没有什么用。。。
      请问各位有遇到这种问题吗?另外有兄弟懂DFE,FFE,我结构里面没有DFE,FFE,怀疑是缺了某些结构?

网友:
涨知识了,很实用,学习分享。

网友A:
请问用的是ADS那个模块做的仿真,最近也在看这个。

网友B:
你中间有什么滤波的模块吗,这像是方波被滤掉高频谐波之后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的是ADS那个模块做的仿真,最近也在看这个。

自己用cadence搭出来,然后反提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中间有什么滤波的模块吗,这像是方波被滤掉高频谐波之后的波形

没有滤波模块呀,就是因为环路带宽不够就损失了高频谐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用cadence搭出来,然后反提的模块

您的意思是用cadence搭出实际的电路,然后导成网表,带到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用cadence搭出实际的电路,然后导成网表,带到cadence?

我是代到AD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