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打开报错如下,怎么解决,Failed to lock log file CDS.log.10

楼主(2020-12-22):
10资产
Virtuoso打开报错如下,怎么解决。谢谢

2020/12/22 21:46:47 WARNING The glibc version of this host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version.
2020/12/22 21:46:47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heckSysConf i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WARNING* file /home/ynxue/CDSLOG/CDS.log.1 Malformed Lock-Stake file. Close this program, remove Lock-Stake file manually or using clsAdminTool and restart application.
*WARNING* file /home/ynxue/CDSLOG/CDS.log.2 Malformed Lock-Stake file. Close this program, remove Lock-Stake file manually or using clsAdminTool and restart application.
*WARNING* file /home/ynxue/CDSLOG/CDS.log.7 Malformed Lock-Stake file. Close this program, remove Lock-Stake file manually or using clsAdminTool and restart application.

Failed to lock log file: /home/AAA/CDSLOG/CDS.log.10

网友:
涨知识了,很实用,学习分享。

网友:
你是用hspice仿真的吗

网友A:
你这应该是开了很多个进程吧,默认最多同时开9个。如果你确定其他的进程不需要了,去自己根目录下找到.CDSLOG文件夹,把cds.log.1~cds.log.9删了重新开就行。如果需要超过9个的限制可以在.cshrc文件加入环境变量setenv CDS_LOG_VERSION pid,这样log文件就会以pid为文件名而不受9个的限制。但是记得定期清理.CDSLOG文件夹,删除过期log文件。

楼主:
已经解决了,删除了.CDSLOG文件夹里边的所有内容就好了,还有问题的可以私我

网友B(2021-08-04):
大神们,请问我在之前打开virtuoso的文件夹下根本找不到.cdslog文件,可能是我误删了,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2-04-08):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请问我在之前打开virtuoso的文件夹下根本找不到.cdslog文件,可能是我误删了,这个怎么解决呢?
...

你好 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

网友(2022-09-01):
哪里给你点赞,解决了哎,感谢大佬

网友(2022-10-11):
你好,我在root下找不到cdslog这个文件夹,是隐藏了吗?

网友C:
找不到.CDSLOG文件夹,直接使用的hostname修改后解决

网友D(2023-04-08):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CDSLOG文件夹,直接使用的hostname修改后解决

你好,请问hostname是什么,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2023-06-14):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请问我在之前打开virtuoso的文件夹下根本找不到.cdslog文件,可能是我误删了,这个怎么解决呢?
...

我是在home目录下,不是在打开virtuoso的tsmc65文件夹下面删除cdslck文件的

网友(2024-01-08):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hostname是什么,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确认主机名 'localhost' 是否正确解析。可以使用 hostname 命令检查当前主机名。
可以root权限下更新主机名命令sudo hostnamectl set-hostname ic,其中ic为主机名

网友(2024-10-14):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删除了.CDSLOG文件夹里边的所有内容就好了,还有问题的可以私我 ...

这个.log存储路劲怎么改呢  请教

网友(2025-05-21):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是开了很多个进程吧,默认最多同时开9个。如果你确定其他的进程不需要了,去自己根目录下找到.CDSL ...

大佬厉害

网友(2025-06-20):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CDSLOG文件夹,直接使用的hostname修改后解决

你好,请问你是如何修改的hostname?望赐教

网友:
学到了,原来和virtuoso启动路径不是一个路径,得在自己根目录下找,或者注意下提示的信息里,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