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基准tran和dc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0-12-22):
左边是dc,右边是tran。在做1.8V的电压基准,右边是想要的结果,但左边不是。
咋回事?

网友:
涨知识了,很实用,学习分享。

网友A:
左边的电路没启动呗,给个初始状态应该就对了。我猜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电路没启动呗,给个初始状态应该就对了。我猜是这样。

左右是同一个电路的不同仿真呀,是说dc仿真没启动吗?我随边加了几个初态 还是这样

网友:
呃,左边和右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左边是温度曲线,右边是某一个温度下的瞬态波形,你选温度特性最好的就好了啊,不是很懂楼主为啥不需要左边结果。。

网友:
是想说左边变化太大直接升到好几十伏了吗?

网友:
左边波形是uV的,右边波形也是先上升到3.3V再下降,明显是没有启动,你的直流工作点有两个,dc仿真的是没启动的那个。你就直流工作点一个一个查,看是哪个管子偏置不对

网友:
原来左边单位是μV。。好吧,是启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是同一个电路的不同仿真呀,是说dc仿真没启动吗?我随边加了几个初态 还是这样 ...

下面几楼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把关键点设置一个初始态,比如设置到vdd或者gnd,这样DC仿真就能收敛到正确的工作状态了。不然可能会收敛到所有节点都是0V的状态。

网友(2024-11-14):
求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