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管子承受电压

楼主(2020-12-23):
最近小弟在看ESD相关的资料,有些疑问,还望大佬们能够不吝赐教1、对于ESD来说,它的保护器件必须能够承受很大的电压值,比如2kv,那么一个管子的耐压能够达到那么高吗?有的是几个串联,但是即使这样要求每个管子承受的电压也得几百啊,这个怎么去理解?尤其在输出端时,就是直接利用驱动管子当作ESD保护器件,那这样的话,不会对驱动管子造成击穿么
2、对于电平位移电路中的ESD电路,怎么去分析,或者说在不同电源之间的ESD保护该怎么设计?

网友A:
HBM的2KV是标准定义的,不是保护真正承受的电压;你可以简单理解为HBM模型中的电容充电到2KV后,积累的电荷,然后向ESD电路放电。MM同理,所以才一个是2000V,而一个是200V.

你对整个ESD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ESD保护电路不是承受2KV的电压,而是在哪个标准下,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泄放掉对应的电流(也就是把积累的电荷泄放掉),HBM和MM对应的时间和最大电流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BM的2KV是标准定义的,不是保护真正承受的电压;你可以简单理解为HBM模型中的电容充电到2KV后,积累的电荷 ...

“电容充电到2KV后,积累的电荷,然后向ESD电路放电。MM同理,所以才一个是2000V,而一个是200V.”
我得理解是电容充电后电压升到了2KV,那释放时电压好像还是2KV。。。我不是特别懂,还望大佬能帮忙说仔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充电到2KV后,积累的电荷,然后向ESD电路放电。MM同理,所以才一个是2000V,而一个是200V.”
我得 ...

电压会直接跳到2000V么,哪怕你一端是2000V的恒定电压,接到另外一个器件上,也是需要时间的,实际加到2000V,也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容性负载。
而一个电容,在这个时间内,只要把电荷泄露掉,电压就累计不上去。

你需要好好复习下基本的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会直接跳到2000V么,哪怕你一端是2000V的恒定电压,接到另外一个器件上,也是需要时间的,实际加到20 ...

原来如此,懂了懂了,谢谢谢谢之前一直只关注电压的变化,忽视了最原始的因素。十分感谢大佬耐心的指导

网友:
NMOS会形成寄生NPN,把电压钳位住,也就是10V左右的电压,要看工艺的,但是1.3A的电流还是有的,泄放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