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要做一个150mV的电压buffer,带负载1.5pF,运放的输出级只能采用classA 结构吗?

楼主(2020-12-23):
请问下,要做一个150mV的电压buffer,带负载1.5pF,运放的输出级只能采用classA 结构吗?

网友A:
AB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也是可以的

你好,请问是输出级是反相器那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输出级是反相器那种吗?

像是反相器,严格说是push-pull

网友:
all is ok, depend on circuit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