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功耗振荡器OSC漏电问题

楼主(2020-12-23):
上图是论文上的截图,是我们流片的振荡器结构。
电源电压3V。
正常工作电流约100nA,频率为2kHz。现在遇到概率性漏电的问题,约有2%左右的芯片,电流变成500nA,频率变成0.2kHz。
通过实测和拟合仿真,基本判定Vr被抬高,原来Vr小于0.2V,拟合仿真发现Vr被抬高到2.2V以上,猜测有寄生路径将电流灌入到Vr的电阻串支路中。
但是通过FIB将Vr接地,电流恢复到100nA,正常了,频率也接近仿真值。
在layout上找寄生路径,假设了很多种可能,但还是没有找到与实验现象相符的寄生路径。
想请教大家对这种概率性漏电的路径有什么好的想法或建议,谢谢。

网友A:
我理解Vr是用来和电容电压Vc作比较,来确定时钟周期的,如果FIB中把Vr接地,这个OSC为什么还能出来频率?图片里的SW模块电路是什么?感觉500nA的漏电不太可能是寄生造成的,1.可能是逻辑电路发生错误造成工作偏离设计;2.偏置产生电路电流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Vr是用来和电容电压Vc作比较,来确定时钟周期的,如果FIB中把Vr接地,这个OSC为什么还能出来频率?图 ...

多谢回复。
这涉及到Vbn和Vcomp具体比较电路的问题,在正常工作的电路里面,的确Vr是和电容电压Vc进行比较的,但是clock进行比较的电压是Vbn和Vcomp,当电容充电超过一个很小的值,电容就长期处于放电状态,Vcomp这个期间会缓慢下降,会触发Vc的放电开关关闭,重新充电。
SW是chopper的开关电路。因为电阻很大,6MΩ,将Vr抬升到2V,使整个模块静态功耗增大到500nA是可能实现的。通过FIB将Vr接地,电流会恢复正常。

网友B:
6Mohm的电阻用的什么类型的电阻?

网友C:
题主这是那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6Mohm的电阻用的什么类型的电阻?

n型poly电阻,底下有Nwell,Nwell接地,外面环一圈psub,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主这是那篇文章?

A 32.4 ppm/°C 3.2-1.6V Self-chopped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Adaptive Supply Generati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n型poly电阻,底下有Nwell,Nwell接地,外面环一圈psub,接地

Nwell不是应该接最高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Nwell不是应该接最高电位?

Nwell可以接地,但外圈要环一圈psub,也接地,防止产生latch_up

网友D:
MC 仿真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 仿真跑了吗

MC跑了,其他同事也在其他条件下跑,包括后仿都跑了,没有异常。

网友E:
说实话,2.2V,考虑上面一堆开关,感觉像是被拉死了,拉到某种简并态去了;
但是整体而言又没有环,应该没有简并的机制;
我有点怀疑你的那堆chopper sw,会不会有某种中间态,导致不应该同时通的sw同时通了;

BTW:感觉这个结构蛮好玩的,充电和比较器共用电流,把比较器offset chop到periodic jitter,但是感觉偏置本身的PVT就飘的厉害,这个频率能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2.2V,考虑上面一堆开关,感觉像是被拉死了,拉到某种简并态去了;
但是整体而言又没有环,应该没 ...

我和你的猜测接近,比较像是电路本身设计的缺陷导致的,而不是寄生漏电造成;
时钟频率跟偏置电流是无关的,只取决于电阻、电容的乘积,看图片电阻应该是用了两种温度系数做了补偿,如果用了MOM电容,这样输出频率可以做到与温度无关;
但是如果没有做校准电路补偿电阻电容的corner变化,工艺角造成的频率偏差肯定是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的猜测接近,比较像是电路本身设计的缺陷导致的,而不是寄生漏电造成;
时钟频率跟偏置电流是无关 ...

哦,对,我刚才脑子秀逗了;
deltaVgs/R1得到电流,电流C充到deltaVgs/R1*R2,天生抵消掉了;

网友F:
有没有用到native管?在5V工艺下做过这种结构,但也就做到三四百n就不往下降了。

楼主(2021-04-13):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用到native管?在5V工艺下做过这种结构,但也就做到三四百n就不往下降了。 ...

整体静态功耗时小于三四百nA,在百nA级别。

网友:
有没有可能vchp和vchpb的non-overlap有问题,导致sw将两个支路有机会短接在一起。比较器无法正常工作,两支路电流也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静态功耗时小于三四百nA,在百nA级别。

我用的CSMC 0.5um工艺,用小尺寸估计还能降

楼主:
debug发现电阻Rc断了,起初以为OD density不够导致断了,但是加了OD density之后,还是断了。电阻上加了一层M1,M1通过contact接到psub层,不知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电阻断裂

网友(2021-06-22):
君海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主攻 FIB ...

网友:
引用 楼主:
debug发现电阻Rc断了,起初以为OD density不够导致断了,但是加了OD density之后,还是断了。电阻上加了一 ...

后来有找到电阻断掉的原因 吗

网友:
超低功耗,大电阻为了面积没有按design rule?导致工艺实现出的问题?

网友(2021-07-27):
左边Bias电路的启动电路是省略了吗,还是就没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ebug发现电阻Rc断了,起初以为OD density不够导致断了,但是加了OD density之后,还是断了。电阻上加了一 ...

后来找到电阻断的原因了吗?
是没满足dfm rule吗?
我这边用过几次最小线宽的大电阻,没碰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