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property error

楼主(2020-12-23):
.18的工艺,电路和版图里的电阻参数都一样,但LVS会出现电阻阻值差异,很小可以忽略,希望有大佬教一下怎么让LVS把这个忽略掉?

网友A:
trace property 电阻类型  R R 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ce property 电阻类型  R R 误差

能具体点吗,我还不是很熟练

网友B:
在lvs cmdfile中找到 TRACE PROPERTY 电阻类型 R R 这句话,在后面加上一个你允许的误差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vs cmdfile中找到 TRACE PROPERTY 电阻类型 R R 这句话,在后面加上一个你允许的误差范围,就可以了  ...

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