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report_lib 问题

楼主(2020-12-23):
亲们,又有两个问题请教下:1,我list_libs的时候把吃进来的所有lib 都报出来了,但是我report_lib <某个特定的lib>时,只返回0,1,请问是为什么?,eg:
report_lib ram**
0
1
2,假如我知道一颗cell的instance_path,在dc_shell里用什么command能报出它来自与哪个lib?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忙~~~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很实用。

楼主:
有谁来指教下吗。。。都沉了

楼主:
1这个问题有人帮忙解答么?感谢感谢~~~
2其实只要report_cell即可

楼主(2021-01-27):
依旧沉的啊。。。

网友(2021-06-26):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

网友(2023-07-29):
解决了吗

网友:
先用read_lib命令读lib文件,再用report_lib命令报告信息。如
read_lib /home/。。。/smic**_ss.lib

report_lib smic**_ss

如果read_lib读lib文件失败,可能是library compiler安装的环境变量问题:需要设置
LD_LIBRARY_PATH库变量

网友A(2024-06-23):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GET_LIB_CELLS 这个command ;

eg: get_lib_cells */<buf_ref_name>即可

楼主:
自己回复下,算是结束掉这个帖子;
找到某个cell 来自哪个lib,以DC 为例:
1, get_lib_cells [get_attributes [get_cells <cell_name>] ref_name]
2,  get_lib_cells  -of_objects [get_cells <cell_nam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回复下,算是结束掉这个帖子;
找到某个cell 来自哪个lib,以DC 为例:
1, get_lib_cells [get_attribu ...

楼主,我还想请教一下,report_lib <某个特定的lib>时,只返回0,1,这个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因为缺少哪个license,才没有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还想请教一下,report_lib 时,只返回0,1,这个你是怎么解决的

理论上不会欸
不过这个无所谓,你既然知道是哪个lib , 直接打开那个lib 看里面的info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