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E L的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20-12-23):
1、各位大神,小弟要仿真一个电路(具体如下图)去看一个比较器的翻转点。需要引入噪声分析翻转点的波动范围。2、然后ADEL里面可以通过tran仿真中选择噪声,我选了1~1GHz、noise seed=1000(我猜是在电路中加1000个噪声源,随机分布1~1GHz的噪声,不知道理解对不对)然后的确对我的电路比较器翻转点造成了影响300ns左右的影响。
3、ADEL中也有一个noise仿真,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因为我想看翻转点的波动,所以最直接的就是看tran仿真结果,但是noise仿真的变量基本都是f频率,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了!

问题:1、我说用的tran仿真中添加的noise到底是什么noise,从哪儿来的?我这么添加noise到底对不对,我设置的noise的参数合不合理
          2、如果我使用的仿真手段不对,那么该如何使用noise仿真(或者其他的仿真手段)实现我的功能。

各位大神,速救!!!!!!!!!!!!!!!!!!!!!

原理图

原理图

tran

tran

noise

noise

对比较器造成的影响

对比较器造成的影响

网友(2021-07-26):
也是不懂,同求noise仿真结果很小,是不是仿真不能仿出噪声啊?同求同求!!!!

网友(2022-11-03):
过来学习的,你的仿真中fmin和fmax应该写反了,但不一定对结果有影响
noise仿真可以看noise结果的,可以找下教程

网友(2022-12-11):
请问楼主搞清楚了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