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厂的晶振IO接口参数疑问

楼主(2020-12-23):
用了一个55nm的工艺,所提供的的晶振IO接口(OSCIN,OSCOUT)说是可以支持无源晶振4MHz~24MHz,
现在需要换成32KHz的晶振,不知道这个IO接口还能不能用?IO接口都是工艺厂给的标准单元。

网友A:
多数情况下,MHz级的晶振电路不能用在32K的晶体上,需要重新设计电路。如果临时用一下,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大概率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情况下,MHz级的晶振电路不能用在32K的晶体上,需要重新设计电路。如果临时用一下,可以尝试一下,但是 ...

可以简单说下原因吗? 初步感觉 IO接口可支持MHz量级的高速时钟,工作在KHz量级的低速时钟环境  感觉也是可以的。学习中,求教~~

网友A:
电路和晶体构成振荡回路。电路的等效阻抗和频率相关。在低频下电路的等效阻抗为正值,而32K晶体的等效阻抗大约在几十K欧姆。不满足振荡条件。需要电路的等效阻抗为负值且绝对值大于晶体的等效阻抗才能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和晶体构成振荡回路。电路的等效阻抗和频率相关。在低频下电路的等效阻抗为正值,而32K晶体的等效阻抗 ...

厉害,说得很清楚,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说得很清楚,谢谢!

如果想这么用,那就把无源晶振换成有源的,成本有差别,但是面积没区别。直接接在你的晶振电路输出端,那样可以直接用。但是别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这么用,那就把无源晶振换成有源的,成本有差别,但是面积没区别。直接接在你的晶振电路输出端,那 ...

再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用spectre跑仿真,需要把tran的精度设置到很高才能出结果,默认值完全就跑不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情况下,MHz级的晶振电路不能用在32K的晶体上,需要重新设计电路。如果临时用一下,可以尝试一下,但是 ...

的确不成功,得修改内部电路,把内置反相器的管子尺寸要变成倒比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