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格点要求是0.001,可否改成0.005来实现layout

楼主(2020-12-23):
我现行的BCD工艺格点要求是0.001,可否改成0.005来实现layout?因为0.001太小了,layout实现不好捕捉到格点,所以才改成0.005的,请问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rule文件里面是明确要求格点必须是0.001,还请大侠给分析分析利弊。。。。。。有点儿迷糊。。。。我采用格点0.005layout验证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只要是0.001 的整数倍都行

网友:
我还设0.01呢

网友:
yes, 0.005 > 0.001 is ok , but if some device need to match rule to 0.001, it will be not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0.001 的整数倍都行

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0.005,
0.005以下的格点都太精细了,都捕捉不到格点。

网友B:
这样是不会与任何问题,可以设的再大点,比如0.01都可以,只要在lay的时候,方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不会与任何问题,可以设的再大点,比如0.01都可以,只要在lay的时候,方便就好。 ...

好的,谢谢

网友:
没什么问题啊,你设置的格点是原来格点的整数倍,

网友:
采用的格点只要是0.001的整数倍就可以,一定要是整数倍

网友(2025-01-24):
可以,能过DRC就行

网友(2025-09-24):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0.001 的整数倍都行

是最小格点的整数倍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