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ay buffer设计

楼主(2020-12-23):
请问各位大师,
关于delay buffer该如何设计?
我知道是两个inv串起来
但是我不知道size该如何取,
我将Length加大之后,
输出的波形和输入的波形比例之下,dutycycle都不一样了,
想知道正确的delay buffer该如何设计,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首先要看你需求,是否需求延时比较准、是否要求进出占空比一致,频率多快,延时多长、功耗要求等。

准点 用RC做;延时长用电流源;还可以数字方式。。。

网友:
要把最后一个反相器换成强驱动能力的,阈值接近中间。

网友:
adjust length to see what delay you want or add cap on some nodes

网友:
duty cycle 跑掉是在预料之内。。。。因为现在变慢后,rising和falling的分别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