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ltrasim跑完后如何看波形及数据

楼主(2020-12-23):
10资产
在Terminal端用命令行的形式跑的ultrasim, 跑完后生成了top.dsn, top.trn的两个文件, 但不知用什么工具软件打开看,
多谢了!!!!!!!!!!!!!!

网友A:
trn文件可以有很多程序可以打开,比如WV,custom explorer或者cadence自带的看图工具等等。老的debusy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n文件可以有很多程序可以打开,比如WV,custom explorer或者cadence自带的看图工具等等。老的debusy也行 ...

谢谢!  那个.dsn文件如何打开呢? 比如我想知道某个管子的dc电流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个.dsn文件如何打开呢? 比如我想知道某个管子的dc电流大小

这个要save才能查看吧?也应该保存在波形文件里。瞬态的波形应该就是.trn文件。.dsn文件我也不知道如何打开,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