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版图能够调暗吗?怎么调?

楼主(2020-12-23):
如题,谢谢

网友A:
调暗?是想把版图的颜色改一下,让变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暗?是想把版图的颜色改一下,让变淡吗?

61的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暗?是想把版图的颜色改一下,让变淡吗?

61中这个,是让整个显示界面变暗

网友:
diming功能只有在61以后的版本才有,51肯定没有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