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verilog断言(SVA:systemverlog assertion)语法 ---- 转载

楼主(2020-12-23):
verilog断言(SVA:systemverlog assertion)语法 ---- 转载
作者:白栎旸
    断言assertion被放在verilog设计中,方便在仿真时查看异常情况。当异常出现时,断言会报警。一般在数字电路设计中都要加入断言,断言占整个设计的比例应不少于30%。以下是断言的语法:

1. SVA的插入位置:在一个.v文件中:
                module ABC ();
                   rtl 代码
                   SVA断言
                endmodule

   注意:不要将SVA写在enmodule外面。

2. 断言编写的一般格式是:
   【例】 断言名称1:assert property(事件1)       //没有分号
          $display("........",$time);             //有分号
          else
          $display("........",$time);             //有分号

          断言名称2:assert property(事件2)
          $display("........",$time);
          else
          $display("........",$time);

   断言的目的是:断定“事件1”和“事件2”会发生,如果发生了,就记录为pass,如果没发生,就记录为fail。注意:上例中没有if,只有else,断言本身就充当if的作用。

   上例中,事件1和事件2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写:
   (1) 序列块: sequence name;
                      。。。。。。。。。;
                endsequence

   (2) 属性块: property name;
                      。。。。。。。。。;
                endproperty

    从定义来讲,sequence块用于定义一个事件(砖),而property块用于将事件组织起来,形成更复杂的一个过程(楼)。sequence块的内容不能为空,你写乱字符都行,但不能什么都没有。sequence也可以包含另一个sequence, 如:
                    sequence s1;
                        s2(a,b);
                    endsequence  //s1和s2都是sequence块

    sequence块和property块都有name,使用assert调用时都是:“assert property(name);”
    在SVA中,sequence块一般用来定义组合逻辑断言,而property一般用来定义一个有时间观念的断言,它会常常调用sequence,一些时序操作如“|->”只能用于property就是这个原因。

   注:以下介绍的SVA语法,既可以写在sequence中,也可以写在property中,语法是通用的。

3. 带参数的property、带参数的sequence
   property也可以带参数,参数可以是事件或信号,调用时写成:assert property (p1(a,b))
   被主sequence调用的从sequence也能带参数,例如从sequence名字叫s2,主sequence名字叫s1:
          sequence s1;
             s2(a,b);
          endsequence

4. property内部可以定义局部变量,像正常的程序一样。
           property p1;
              int cnt;
              .....................
           endproperty

【注】在介绍语法之前,先强调写断言的一般格式:
    一般,断言是基于时序逻辑的,单纯进行组合逻辑的断言很少见,因为太费内存(时序逻辑是每个时钟周期判断一次,而组合逻辑却是每个时钟周期内判断多次,内存吃不消)。
    因此,写断言的一般规则是: time + event,要断定发生什么event,首先要指定发生event的时间,例如
每个时钟上升沿 + 发生某事
                某信号下降时 + 发生某事

5. 语法1:信号(或事件)间的“组合逻辑”关系:
   (1) 常见的有:&&, ||, !, ^
   (2) a和b哪个成立都行,但如果都成立,就认为是a成立:firstmatch(a||b),与“||”基本相同,不同点是当a和b都成立时,认为a成立。

   (3) a ? b:c ———— a事件成功后,触发b,a不成功则触发c

6. 语法2:在“时序逻辑”中判断独立的一根信号的行为:
    @ (posedge clk) A事件; ———— 当clk上升沿时,如果发生A事件,断言将报警。
   边沿触发内置函数:(假设存在一个信号a)
     $rose( a );———— 信号上升
     $fell( a );———— 信号下降
     $stable( a );———— 信号值不变

7. 语法3:在“时序逻辑”中判断多个事件/信号的行为关系:
   (1) intersect(a,b)———— 断定a和b两个事件同时产生,且同时结束。
   (2) a within b    ———— 断定b事件发生的时间段里包含a事件发生的时间段。

   (3) a ##2 b       ———— 断定a事件发生后2个单位时间内b事件一定会发生。
       a ##[1:3] b   ———— 断定a事件发生后1~3个单位时间内b事件一定会发生。
       a ##[3] b   ———— 断定a事件发生后3个周期时间后b事件一定会发生。
   (4) c throughout (a ##2 b)    ———— 断定在a事件成立到b事件成立的过程中,c事件“一直”成立。
   (5) @ (posedge clk) a |-> b   ———— 断定clk上升沿后,a事件“开始发生”,同时,b事件发生。
   (6) @ (posedge clk) a.end |-> b ———— 断定clk上升沿后,a事件执行了一段时间“结束”后,同时,b事件发生。
   注:"a |-> b" 在逻辑上是一个判断句式,即:
                    if a
                       b;
                    else
                       succeed;

   因此,一旦 a 发生,b 必须发生,断言才成功。如果a没发生,走else,同样成功。

   (7) @ (posedge clk) a |=> b   ———— 断定clk上升沿后,a事件开始发生,下一个时钟沿后,b事件开始发生。
   (8) @ (posedge clk) a |=>##2b ———— 断定clk上升沿后,a事件开始发生,下三个时钟沿后,b事件开始发生。
   (9) @ (posedge clk) $past(a,2) == 1'b1 ———— 断定a信号在2个时钟周期“以前”,其电平值是1。
   (10) @ (posedge clk) a [*3] ———— 断定“@ (posedge clk) a”在连续3个时钟周期内都成立。
        @ (posedge clk) a [*1:3] ———— 断定“@ (posedge clk) a”在连续1~3个时钟周期内都成立。
        @ (posedge clk) a [->3] ———— 断定“@ (posedge clk) a”在非连续的3个时钟周期内都成立。

   举一个复杂点的例子:
           property ABC;
              int tmp;
              @(posedge clk) ($rose(a),tmp = b) |-> ##4 (c == (tmp*tmp+1)) ##3 d[*3];
           endproperty
   上例的一个property说明:当clk上升沿时,断言开始。首先断定信号a由低变高,将此时的信号b的值赋给变量tmp,4个时钟周期后,断定信号c的值是4个周期前b^2+1,再过3个周期,断定信号d一定会起来,再过3个周期,信号d又起来一次。。。。。。。只有这些断定都成功,该句断言成功。otherwise,信号a从一开始就没起来,则断言也成功。

8. 语法4:多时钟域联合断言:一句断言可以表示多个时钟域的信号关系,例如:
                @ (posedge clk1) a |-> ##1 @ (posedge clk2) b
   当clk1上升沿时,事件a发生,紧接着如果过来第二个时钟clk2的上升沿,则b发生。“##1”在跨时钟时不表示一个时钟周期,只表示等待最近的一个跨时钟事件。所以此处不能写成##2或其他。但是可以写成:
                @ (posedge clk1) a |=> @ (posedge clk2) b

9. 语法5:总线的断言函数
   总线就是好多根bit线,共同表示一个数。SVA提供了多bit状态一起判断的函数,即总线断言函数:
   (1) $onehot(BUS)      ————BUS中有且仅有1 bit是高,其他是低。
   (2) $onehot0(BUS)     ————BUS中有不超过1 bit是高,也允许全0。
   (3) $isunknown(BUS)   ————BUS中存在高阻态或未知态。
   (4) countones(BUS)==n ————BUS中有且仅有n bits是高,其他是低。

10. 语法6:屏蔽不定态
    当信号被断言时,如果信号是未复位的不定态,不管怎么断言,都会报告:“断言失败”,为了在不定态不报告问题,在断言时可以屏蔽。
    如: @(posedge clk) (q == $past(d)),当未复位时报错,屏蔽方法是将该句改写为:
         @(posedge clk) disable iff (!rst_n) (q == $past(d))  //rst是低电平有效

10. 语法6:断言覆盖率检测:
name: cover property (func_name)

11. 在modelsim中开启断言编译和显示功能:
    (1)【编译verilog代码时按照system verilog进行编译】  vlog -sv abc.v
    (2)【仿真命令加一个-assertdebug】   vsim -assertdebug -novopt testbench
    (3)【如果想看断言成功与否的分析,使用打开断言窗口的命令】 view assertions

12. 在VCS中加入断言编译和显示功能:
    在fsdb文件中加一句话:$fsdbDumpSVA
    在VCS编译参数:system "vcs $VCS_SIMULATION" 中加入一些options:
           -assert enable_diag\
           -assert vpiSeqBeginTime\
           -assert vpiSeqFail\
           -assert report=路径\
           -assert finish_maxfail=100

***********************************************************************************************
【经验】以下是一些编写断言的经验:
1. 断言的目的:传统的验证方法是通过加激励,观察输出。这种方法对案例的依赖严重,案例设计不好,问题不便于暴露。而断言是伴随RTL代码的,不依赖测试案例,而是相对“静态”。例如:我们要测试一个串行数据读写单元,数据线只有一根,先传四位地址,再传数据。
(1)案例验证法:写一个地址,再写一段数据,然后读取该地址,看输出的是不是刚才写的数据。
(2)断言法:不需要专门设计地址和数据,当发起写时,在地址传输的时间里将地址存储到一个变量里,在数据传输的时间里将数据存储到一个变量里,观察RAM中该地址是否存在该数据就可以了。
    断言设计相当于在电脑上把RTL实现的功能再实现一遍。

2. 断言中可以包含function和task。而且function经常用于断言,因为有的处理很复杂,而断言又是“一句式”的,无法分成好几句进行表达,所以需要function替断言分担工作。

3. 断言允许规定同时发生的事件,就是组合逻辑,你可以写成:a && b,也可以写成 a ##0 b,不能写 ##0.5,不支持小数。

4. 断言是用电脑模仿RTL的运行过程,当RTL功能复杂时,你必须用到变量。断言中支持C语言的int和数组声明,但在赋值时“不能”写成:##4 var = Signal,其中var是断言中的变量,和RTL无关,Signal是RTL中的一个信号。本句是想在第4周期将Signal的值赋给var,以便在后面使用该值。但本句只有变量赋值,没有对RTL信号的任何断言,就会报错,解决方法是:##4 (“废话”,var = Signal),一定要有断言的话我们就写“废话”,例如:data == data 等。如果有多个变量要赋值也可以,##4 (废话,变量1赋值,变量2赋值...........)

5. 关于断言的表达风格:语法介绍的 “a |-> b”,实际上是 “if a, then b”的逻辑,当a不发生,b也不会被判断,该断言自然成功。但当我们的逻辑是
        if a1
        {
           if a2
              then b
        }
该如何用断言表达???? 或许可以写成:“a1 |-> a2 |-> b”,也可以,但常用的表达是:
       “a1 && a2 |-> b” 或者 “a1 ##3 a2 |-> b”

6. 关于断言的时序:时序逻辑的断言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例如:假设当clk上升沿到来时,b<=a。将上述逻辑写成断言时,如果写成“@(posedge clk) b==a”,看起来和 b<=a一样,但实际上是错的。因为当时钟上升时,b还没有得到a的值,a还需要一段保持时间。即,断言中的信号值实际上是时钟沿到来之前的值,而不是时钟沿到来后他们将要编程的值。所以,b<=a逻辑的断言应该是:“@ (posedge clk) (a==a,tmp=a) |=> (b==tmp);”

针对上述几点,举一个复杂的例子:
断言wr的功能是检查串行地址输入是否正确,串行地址输入线是 DataIn 。$time返回值以0.1ns为单位(因为我在testbench中的单位规定是`timescale 1ns/100ps,精度是100ps = 0.1ns),所以$time/10才是ns。
/////////////////////////////////////////////////////////////////////////////
    wr: assert property(wr_p)
    $display("succeed:",$time/10);
    else
        $display("error: ",$time/10);
/////////////////////////////////////////////////////////////////////////////
//断言可以声明一个int数组arr[4],
//“@(posedge clk) !vld_pulse_r[0] && !DataIn”是真实的预备条件
//“##4 (read==read, arr[0] = DataIn)”只是为了在特定时间内赋值,有用的语句是“arr[0] = DataIn”,//“read==read”是废话,为了编译通过。
//arr赋值完毕后,进入function进行处理,判断实际地址addr跟junc处理过的数据是否相同。
//“addr == junc(arr[0],arr[1],arr[2],arr[3]);”就是junction调用。

    property wr_p;
        int arr[4];
        @(posedge clk) !vld_pulse_r[0] && !DataIn
            ##4 (read==read, arr[0] = DataIn)
            ##1 (read==read, arr[1] = DataIn)
            ##1 (read==read, arr[2] = DataIn)
            ##1 (read==read, arr[3] = DataIn) |=>
            addr == junc(arr[0],arr[1],arr[2],arr[3]);
    endproperty
//////////////////////////////////////////////////////////////////////////
    function [3:0] junc;
        input a,b,c,d;
        reg [3:0] a1;
        reg [3:0] b1;
        reg [3:0] c1;
        reg [3:0] d1;

        a1 = {3'b0,a};
        b1 = {3'b0,b};
        c1 = {3'b0,c};
        d1 = {3'b0,d};
        junc = a1+(b1<<1)+(c1<<2)+(d1<<3);
        $display(junc);
    endfunction
////////////////////////////////////////////////////////////////////////

7. 如果想在SVA中使用类似for(){....}的功能,别忘了语法中介绍的[*3],这是在断言中实现for的唯一方式。
                ##4 (废话, cnt = 0, arr[cnt] = DataIn, cnt++)   //初始化一下,
                ##1 (read==read, arr[cnt] = DataIn, cnt++)[*3]  //循环3次

8. 每句断言都是一个小程序:如上例,在##4时间点上,(废话, cnt = 0, arr[cnt] = DataIn, cnt++)就是一个小程序,信号断言必须是第一句,其他运算按照顺序进行。

9. 断言的变量除了可用C语言中的int,float外,还可以是reg [n:0]等数字电路类型。

10. 注意:
像这种写法:
    property ept_p;
        @(posedge rd_clk)   ((rd_num == 0) |-> rd_ept)
                         && (rd_ept |-> (rd_num == 0));
    endproperty
是错误的,写了|->,就不能再用 && 等事件组合逻辑了。
解决方法是使用2个断言,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A(2025-01-06):
求教 如何设置参数化的延迟呢

网友B(2025-04-26):
引用 网友A:
求教 如何设置参数化的延迟呢

请问有方法吗,我也很好奇

网友A(2025-05-26):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方法吗,我也很好奇

好像不行,在编译阶段参数就得确定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在编译阶段参数就得确定下来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