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10和centos7.9服务器A之间共享文件夹问题

楼主(2020-12-23):
假设服务器地址是1.1.1.1,要共享的文件夹是/home/xiaom,用户xiaom的ip是1.1.1.2;
我在centos服务器/etc/exports文件中写入 /home/xiaom 1.1.1.2(rw,no_root_squash,no_all_squash,sync) 命令;
重启nfs和另一个服务后,exportfs确实可以看到共享的路径;
然后我在win10开启nfs服务后,在网上邻居新建映射盘,输入\\1.1.1.1\home\xiaom,弹出登录界面,输入xiaom和其linux登录密码,发现一直通不过,显示找不到路径。。
请问,我哪里操作有问题呢?

网友A:
Centos下的NFS共享,应该是不需要输入账号密码的。
win10 cmd中输入  showmount -e 1.1.1.2,看看是否可以看到共享文件夹。如果可以看到,用 mount 1.1.1.2:/home/xiaom Z:直接映射到win1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ntos下的NFS共享,应该是不需要输入账号密码的。
win10 cmd中输入  showmount -e 1.1.1.2,看看是否可以 ...

莫非是因为我win10是专业版的原因?因为我不能使用mount命令

网友:
在控制面板- 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里,添加NFS客户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