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driver未定义

楼主(2020-12-23):
代码是照着UVM实战里的代码写的,但是用modelsim跑就一直报这个错:
my_driver.sv的代码是这样的:

库也加入编译了,为什么还是说uvm_driver没有定义呢,这不是库里定义的类吗

网友A:
如果有package,每个package里面都导入uvm_pkg和macro,另外注意编译顺序,编译结果不同package不共享,个人观察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package,每个package里面都导入uvm_pkg和macro,另外注意编译顺序,编译结果不同package不共享,个 ...

好像是这个问题,谢谢你

网友B:
这gvim什么配色主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gvim什么配色主题啊

他这个看起来不像gvim,像subli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gvim什么配色主题啊

是vs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