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的verilog library可以自己生成吗

楼主(2020-12-23):
用ELC得到了标准单元库的verilog library,但是这个library很简单,只有最基本的std cell的描述,在做后仿的时候,sdf文件里面的时序检查选项在verilog library里面找不到对应的项,比如$setup $hold之类的,所以sdf反标一直不成功,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生成进行后仿的verilog library库吗

网友A:
foundry或者第三方有专门的standard cell和IO的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undry或者第三方有专门的standard cell和IO的lib。

我想自己生成带有$specify 语句的verilog library,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l从cadence的工具liberate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从cadence的工具liberate做吧。

哦哦,我是用ELC提取时序库的时候,生成的verilog library,但是里面只是很简单的UDP,不包含对UDP的时序描述;我现在用vcs做后仿,sdf文件里面的INTERCONNECT可以反标成功,但是涉及到针对标准单元的延时信息就标不进去,总显示 IOPATH Annotation Not Enabled ,大虾,这个问题您知道怎么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