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多组合并画法疑问

楼主(2020-12-23):
这边手上有一对W=50的管子,L=500n, M=10,总W=500已咨询过电路可以调整管子的finger数目,所以目前单个管子我是改成finger=5合并起来的,这样单个管子的W值不会显得太长,然后我采用
ABBAABABBA
BAABBABAAB
来匹配的,而且也是采用S/D合并的画法来画的,这样最后我验证的时候提示管子总的W值只有490,我回过头来查询了一下,发现以单个finger=5的管子为基准,然后10个S/D合并的画法,合并的极有部分是D端合并的,所以才导致最后总的W值不匹配,
不知道差分对合并的画法类似这样相当于2次合并是不允许的,只能采用单次合并的画法才可以满足,(单个管子我改成了finger=5,这里其实已经实现了一次S/D合并)
还请大侠给我分析分析。。。

网友A:
啥叫两次合并,A和B只能s端合并,漏端也合并了A和B不就并联起来变成同一个管子了,建议放图出来看看。
多说一句,差分对这种匹配每组管子的finger要调成偶数根,才能让两边都有源端可以公用呀。

网友:
涨知识了,很实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两次合并,A和B只能s端合并,漏端也合并了A和B不就并联起来变成同一个管子了,建议放图出来看看。
多说 ...

原来如此,finger数目必须是偶数才能实现S端合并,我这里所说的两次合并指的单个大的管子我改成了finger=5的算一次合并,然后10组这样的finger=5的管子再合并就是所谓的两次合并。我当前单个管子的finger数目是基数个,所以就导致A和B的D端给合并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finger数目必须是偶数才能实现S端合并,我这里所说的两次合并指的单个大的管子我改成了finger= ...

finger奇数个也不是不可以,只是dummy要加两种,因为会有跟A共漏的也有跟B共漏的。这种共漏dummy对于差分对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增加了多余的漏电流,影响管子的gm。这种就要跟电路工程师讨论了。

网友:
共心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