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噪声有效值与标准差

楼主(2020-12-23):
这次聊聊噪声有效值与随机数标准差的关系。在IC设计中,尤其是数模混合设计如ADC中,我们常常需要计算信号的信噪比。信噪比的关系,想必大家都知道,如下公式:
其中, 640?wx_fmt=png.jpg 640?wx_fmt=png.jpg 均为电压有效值。

在我们计算噪声有效值时,我们一般会通过在频域上对噪声的能量先积分再开方得到。如下:
而且我们知道噪声是随机分布的,当我们对噪声进行建模时,通常使用随机数来建模。我们还听有经验的IC设计者说,噪声的有效值近似为正态分布的标准差。那么真的是这样吗?下面我便通过matlab进行验证,思路就是:对一组随机数进行FFT变换,得到其频域响应,然后按照噪声有效值的计算公式得到有效值,和随机数的标准差做比较,便可得到结论。
Matlab代码如下:

N=2^20;
%随机数生成
a =5;%标准差
b =0;%均值
y =a.*randn(N,1) + b;
%fft频谱分析
z=fft(y,N)/N*sqrt(2);
mag=abs(z);
plot(1:N/2,z(1:N/2));
noise=sqrt(sum(mag(1:N/2).^2));%计算噪声有效值

噪声频谱分布如下:

得到噪声的有效值为:

可见与标准差基本一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验证下。
更多交流,可以关注公众号:

IC宇宙成长记

网友:
顶,建议整理成PDF,放上大名,就永流传了。

网友:
涨知识了,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均值为零的话,标准差和RMS的计算公式是一样的。

网友A:
有效值和均方差的定义上就是一样的啊。。
有效值即瞬时值的平方的平均值的平方根,也简称为方均根值。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A:
有效值和均方差的定义上就是一样的啊。。
有效值即瞬时值的平方的平均值的平方根,也简称为方均根值。 ...

但是求噪声的有效值的时候并没有求平均值的过程啊,一般是频域上数值平方然后积分再开根号,没有除一个值来求平均值呢

网友(2024-02-06):
。。。。。。。。。。。。。。。。等于验证了一下帕萨瓦尔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