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采样保持电路电压下降的问题

楼主(2020-12-23):
老哥们,我在用最基本的MOS开关电路进行采样,采样电路如图 :
电容两端的保持电压为什么会在每个保持时间点开始时突然下降固定的电平啊?(我这里是14mV)
如图:红线为输入信号,黄线为采样后信号
十分感谢!

网友A:
衬底没接呀,那OFF时沟道还是会通的,体效应的反面。

网友:
涨知识了,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B:
body端表示很孤独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dy端表示很孤独

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回复笑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没接呀,那OFF时沟道还是会通的,体效应的反面。

那请问衬底是接源端吗?我现状衬底接了源端结果还是一样,电压下降大小也一样,倒是减小管子宽长比后下降减小,但始终有感谢

楼主:
你好,我现在B端和S端接在一起了,可是效果还是一样,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C:
是不是沟道电荷注入? 增加C0试试

网友:
时钟馈通的影响

网友:
cap is too sma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沟道电荷注入? 增加C0试试

嗯嗯,我查了资料,是电荷诸如引起的原因,增大c0与减小宽长比都可以降低这个效应,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