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了个LDO和bandgap嵌套的结构,为了high psr,这个启动电路是否可以?

楼主(2020-12-24):
(图片)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A:
which mos for star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ch mos for starup?

最右上角四个nmos和最左上角两个pmos。

网友B:
bandgap core电路有问题吧,接法。

其次,你这个怎么保证不会停在某个中间稳态点。

嵌套式也没必要这么做吧。好好做好上电时序,先用一个不太准的ref把LDO 建立好,bandgap建立好,再将bandgap作为ref切回去当LDO ref不就好了。用的着这么做吗?

网友:
此外,high psr也没必要这样做吧。你要真想做,把bandgap换个high psr的 结构不就可以了。
专门为bandgap 还做个LDO,也太奢侈了。

网友:
做个预降压的LDO,我都是这么处理

网友:
这样功耗不会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ndgap core电路有问题吧,接法。

其次,你这个怎么保证不会停在某个中间稳态点。

前辈你好,为什么需要先用一个不准的Vref先把LDO建立好?先把BG启动有一个稳定的Vref后,再供给EA。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楼上说得对,逐级启动最好
你这个可能仿真发现不了问题,三路下拉彼此速度怎么考虑的? 需要分情况考虑好

网友(2022-07-31):
拉扎维书上提高psrr的一个例子